制冷系统在设计时如何考虑过热度与过冷度?

楼主(2020-10-23):
现在在做水冷式制冷系统,在制定制冷系统设计工况时,换热量、蒸发温度、冷凝温度都可以明确,可相应的过热度与过冷度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取舍。这两个数值应怎么明确,通过什么方法来明确?还希望经验人士多多指点。

网友A:
在设计过热度和过冷度时,必须首先要明确什么是过热度和过冷度?概念要清楚,否则当然就无法设计。
过冷度是将进入节流前的制冷剂液体再次冷却至低于冷凝后的液体温度。这就需要设置专门的“过冷器”或者适当加大冷凝器来达到。通常的过冷度一般为2~3度,即冷凝后的液体温度与过冷后的温度之差。说过冷度“能达到5度”的,那是太夸张了,也是不现实而离谱的。
过热度有节流过热度,蒸发器的换热度(或称蒸发过热度)以及回气过热度。过热度通常指的是回气(吸气)过热度,即蒸发温度与压缩机吸气温度之差。该过热度与回气(吸气)管路的长短,隔热(保温)的效果,系统规定的性能工况所决定。

网友B:
那么请问荣老师是不是过冷度越低越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请问荣老师是不是过冷度越低越好啊

正常情况下的过冷度只能达到这个范围,总不能通过制冷或者包裹冰块去冷却降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设计过热度和过冷度时,必须首先要明确什么是过热度和过冷度?概念要清楚,否则当然就无法设计。
过冷度 ...

多谢荣老师的解答!在过热度方面,还有些疑惑,请教您。
1、回复中,您提到“回气过热度与回气管的长短、隔热效果,系统规定的性能工况所决定”,那有没有具体定性的资料可以学习,如回气过热度5℃对应回气管的长度是多少?
2、举一个设计案例来说:蒸发温度-13℃,过热度5℃,冷凝温度45℃,过冷度3℃;选到了一款低背压压缩机(查看其性能曲线,发现压缩机的吸气温度给定的是25℃)。那么问题来了,压缩机设计的吸气温度为25℃,这个要求是我在设计制冷系统的时候需要满足的条件吗?像这种蒸发温度在零下的,过热度设计多少合适,以至于后续在运转过程中压缩机不会出现结霜的现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荣老师的解答!在过热度方面,还有些疑惑,请教您。
1、回复中,您提到“回气过热度与回气管的长短、 ...

不同的制冷系统,压缩机的性能也不同,系统规定的工况也不同。
如冰箱冷柜,家用空调以及冷库系统,它们的性能不同,所规定的工况也是不同的。其蒸发温度和压力,冷凝温度和压力,压缩机的吸气温度,排气温度等都是不同的。要理解“所决定”这三个字的概念,弄清楚谁决定谁?由哪个决定哪个?
一个制冷系统,只有安装后的工艺检验具体的回气过热度,没有先决定过热度后再来确定管路长度等具体工艺的。
你所举的第2条案例,“过热度5度”是指蒸发换热的过热度,即物体(介质)温度(也可称制冷温度)与蒸发温度(也称换热温度)的差值,基本上都为5~8度的范围。
至于冷库系统的回气(吸气)过热度一般可达到15~30度左右的范围。如某冷库的库温是-15度,其此时的蒸发温度为-20度。根据压缩机的机身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有结霜现象出现的原则,这就要求压缩机的吸气温度不得低于0度,否则压缩机就会出现结霜现象。所以该系统此时的过热度在20度以上了。
除高温冷库或者空调系统,压缩机的吸气温度是不可能规定在25度的。如上述举例的中低温冷库,库温是-15度,其此时的蒸发温度为-20度。按压缩机吸气温度给定在25℃,其回气(吸气)过热度就是45度了,排气温度那就更高了,压缩机的运转温度和运行工况就恶劣,就容易产生故障。

网友:
最近在琢磨毛细管过冷问题  看到此贴 学习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的制冷系统,压缩机的性能也不同,系统规定的工况也不同。
如冰箱冷柜,家用空调以及冷库系统,它们 ...

谢谢荣老师!

网友(2023-04-17):
过冷度太低会导致制冷剂不能完全液化,过热度太高会导致压缩机过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