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继电器的测量方法,请指教一下

楼主(2020-10-23):
电泡茶机开机不加热,滴滴作响,发现这个18V的5脚继电器有一个脚炸黑了,请教一下师傅这个怎么测量好坏

网友:
线圈都断路了  买个来换

网友:
你这继电器都烧了,照原样买一个吧,在检查下板子是否有问题。

网友:
短路 炸黑直接换一个吧

楼主:
谢谢以上师傅,运气好,继电器没坏,炸黑了,把焊点炸飞了,补焊一下就好了。两根细脚其实也不是断路,阻值大概是0.366K左右。将就这样用着了。

请教一下继电器怎么测量?用9V电池通电可以听到吸合的声音吗?

网友:
小心触电。用户找维修的

网友:
直接用12v的电源适配器通电测试

网友:
断路的是线圈,也说明已坏,炸黑的是高压部分,上面三个点分通路和断路。有电阻说明接触不良了。

网友A:
继电器上明明白白,线圈额定电压18V,触电交流250V。
线圈两端接一直流电,万用表测常开、常闭触电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上明明白白,线圈额定电压18V,触电交流250V。
线圈两端接一直流电,万用表测常开、常闭触电电阻 ...

谢谢,手头没有18v的开关电源,只有13.8v的,测不了。我估计线圈的阻值是有问题的,正常不会有0.366K这么大的阻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