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工具] 请问这个模拟示波器的面板旋钮如何调节

楼主(2020-10-23):
本人前几年在网上淘了一个旧示波器,一直没有用,卖家附带的说明书太厚,基本都是英文的和翻译的汉语,现在不知道搞哪里去了,这段时间想搞起来修修液晶电视机,想让他发挥奇效,但是不怎么会用,有这方面的高手吗,介绍我听听,最好直接说哪个旋钮起什么作用,如何调节,要注意一些什么的,比喻我现在用这个校正信号输出端的波形应该是0.3v  1KHZ的,我现在把旋钮调到了0.1v上面了,应该上面显示是在3格,现在是2.2格了,这样不是0.22v了吗?波长我调到了50微妙3.3格这样等于165微妙了,算出来的频率是606赫兹,也不等于1000赫兹了
,这样校正不了,说明这个示波器不准,和实际有偏差,是不是这样的

楼主:
上面有正方波是图片是我用1:1的探头测的

网友:
进来学习用古董示波器,

网友:
现在都大部分用数字示波器了

楼主:
没有那么奢侈,有一个用用就好了,不求别的,过几年就好退休了,回家养老

网友(2021-12-30):
这种我也有一台,就是同步不好了。

网友:
小日本IWATSU的SS5702示波器DC-20M

网友:
SS - 5702示波器的基本方框图如图1.2.4所示。

    垂直偏转系统包括两套独立的衰减器和前置放大器以及一个圭放大器。需要在示波器上显示的信号送到输入端后,先在前置放大器中转换成推挽输出信号并经放大,然后送到主放大器。
    主放大器对信号进行最后放大并送垂直偏转线圈。
    为使显示电路根据信号的频率让示波管产生扫描动作,必须提供给示波管触发脉冲信号。根据触发信号的来源,触发可分为内触发、外触发两种方式。
    内触发方式:从y轴前置放大器取出的信号送触发放大器和选通电路,经放大后送往触发脉冲发生器电路。触发脉冲发生器将输入的触发信号转换成触发脉冲,去触发扫描发生器产生锯齿波信号。
    外触发方式:触发信号从外部输入端( EXT TRIG)直接输入。
    触发信号的耦合方式又分为:直接耦合( DC),用于接入直流或缓慢变化的信号;交流耦合(AC),触发信号经示波器内部电容接至触发电路,用于观测低频到较高频信号;高频耦合( HF),多用于观测频率高于5 MHz的信号。
    在示波器面板上设有触发电平和触发极性的调节旋钮,用来控制显示波形的起始点。
    触发极性控制是指在触发信号的上升沿触发还是下降沿触发。用上升沿触发称为正极性触发,用下降沿触发称负极性触发。
    扫描发生器产生锯齿波信号,其斜率由“时间/格”开关决定。
    水平放大器进行锯齿波信号放大,或在X-Y方式下将X轴信号进行放大。
    Z轴放大器决定示波管的辉度和消隐。它将来自辉度控制器,扫描发生器门电路和Z轴外输入端的电流相加后送示波管的控制栅极。
    校正器电路产生一个幅度精确的方渡信号并用于校正偏转因数和探头的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