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C-1919NW打印机

楼主(2020-10-24):
MFC-1919NW打印机,插上电源显示(无法打印
0B 关闭电源,然后重新打开。)连续五声报警。按复印键显示(堆叠复印     份数:01)再按启动健又显示(无法打印)连续三声报警。刚接触打印机,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望请大师们指点。

网友A:
打印机驱动在电脑上安装好了没有。

网友B:
第一张图那个字是提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张图那个字是提示什么?

无法打印0B      关闭电源然后重新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印机驱动在电脑上安装好了没有。

安装好了

网友:
说明书中的故障排除部分看了没有?

网友:
无法打印OB  好像是高压板 还是 什么错误

网友:
OB 是高压板问题,看看有没有保险断(高压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