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K4812立马牌电动车充电器因进水烧坏

楼主(2020-10-24):
我的JK4812立马牌电动车充电器因进水烧坏,经查开关管20N60击穿,漏极4个贴片电阻烧坏,集成块UC3844坏。请教同行场效应管漏极的电阻多大,能不能用UC3842代替3844块。

网友:
一般是0.65欧姆,好像不能代换。

网友:
电阻并联后只要是0.3欧就可以了,一般会坏:芯片、栅极电阻、电流检测电阻、开关管、整流管和低压侧短路与否也要看看。

网友:
参考3842电路改相应的周边元件数值

网友:
一般是0.33到0.68欧姆UC384X系列芯片输出脉冲占空比不一样 在反激式电源上用的可以代换 在正激式电源上用的就不能代换 要不然UC384X系列为吗有4个型号呢 第一次上电试机要串灯泡,就是国家明令禁止的100w普通灯泡,不管可不可以,都不会扩大故障范围.

网友:
四只并联,应该是1欧姆的。

网友:
进水烧坏的充电器不值的修,坏件太多,即使修好了能用,但是很难达到原来的性能。

楼主:
谢谢同行的指点,我是闲着没事用此消磨时间。

网友:
那4颗电阻并联后不大于0.33Ω,不小于0.25Ω,可以先大后小试着来,逐渐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