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想买热水器那个牌子质量好。

楼主(2020-10-25):
以前是快热水器.8000瓦电流太大.36A电流太大容易烧漏保.洗澡的时候停电。修热水器的时候很多内胆漏水.底部液晶屏控制器都是水。

网友:
海尔   美的

网友:
不选贵的只选对的,大品牌的低端机就够了,皮实可靠。

网友:
不要什么胡里花哨功能,品牌大,便宜的就可以

网友:
知道的越多 越难选择   其实电热水器就那样  现在的胆都很好了  很少漏 不像以前的 漏水占了故障率的百分30    海尔 美的 华帝 等都行的

网友:
还是首选电热的吗

网友A:
因为我在的地区水质不好偏酸性,我经历过三次加热管锈穿漏电,幸亏漏保都起作用了,都是大牌热水器,现在自己做了个“IH热水器”不锈钢保温桶割掉一部分保温层,用电磁炉直接加热,桶上只有温度传感器线

网友:
了解一下,谢谢师傅们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我在的地区水质不好偏酸性,我经历过三次加热管锈穿漏电,幸亏漏保都起作用了,都是大牌热水器,现在自 ...

这个牛B,不久IH热水器就要面市了对不对?

网友:
我见过的海尔最烂内胆爱漏水,美的爱烧电源板,万和的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