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变频直驱洗衣机xqg60-b10288

楼主(2020-10-25):
正常进水排水没问题,放一点衣服有时能正常洗脱,稍微放多一点衣服,洗一会儿停机显示屏不亮了跟没电了一样,拔掉插头一会儿插上显示屏又亮了,请论坛高手赐教

网友:
放一点衣服有时能正常洗脱  不要多放衣服,因为洗衣机要称重量的

网友:
这个用万勇彪

网友:
带载能力差…………

网友:
检查电源与变频板电机  衣服多 水就多  水多了 电机负载就重  负载重了  变频输出功率就大

楼主:
才两件衣服就洗不动了

网友:
检测反馈电流大了

楼主:
怎么解决呢

网友:
首先考虑为什么连屏都不亮了,跟衣服多少没有半毛钱关系。

网友:
线头有没有接虚的地方?还有屏不亮后,主板供电有没有,屏供电有没有。测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