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小白一枚,美的电磁炉断续工作?

楼主(2020-10-25):
之前电磁炉工作时突然罢工了直接跳闸,拆开主扳末见明显烧糊的地方。发现ⅠGBT,整流桥都短路击穿,5uf,0.3uf电容容量不足。买来新的整流挢IGBT和电容更换后,能正常开机,但工作2S就停,又工作又停。在旧板拆康铜丝更换上,电调电阻501拆下测量485欧,能调节到245没更换,开机还是断续工作。求大神们指教

网友A:
看看那个电位器旁边的0805电阻烧了没有!!!

网友B:
最好找师傅修吧 板子都是热地 小心触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那个电位器旁边的0805电阻烧了没有!!!

谢谢,等下再拆开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找师傅修吧 板子都是热地 小心触电

找师傅修过,把他家电闸跳了就不修,所以自己动手

网友:
电磁炉似加热不加热的,最怕抬锅爆IGBT

网友:
这可调和板上大阻值电阻变质引间续加热最为常见

网友:
可调和板上大阻值电阻变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