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几个摄像机,用4芯网线传输可以吗?

楼主(2020-10-25):
一客户需要安装20来个摄像机,因为每个摄像头相距十几米,且分上下两层。目前定的方案是按顺序每6个连接一个8口千兆交换机,各个交换机再逐级串联到录像机上。预定是用4+2的综合线,同时传送电源和网络信号。前面2个交换机,总共加起来接12个摄像机,4芯的网线应该还可以,后面越靠近录像机,所接入的摄像机就越多了,有点担心后面几级也用4芯网线,会不会造成不稳定,需要用6类网线吗?

网友:
不需要,除非POE供电的要用

网友:
4+2复合线  完全可以

网友:
十几米的距离超五类足已

网友A:
20个头子,4+2的线供电跟得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个头子,4+2的线供电跟得上?

220过去的,不是直流过去

网友:
可以啊,这样

网友:
楼主多大带宽的摄像机啊 ,接入层用4芯线可以,汇聚层带宽要求高,千兆交换机用4线,发挥不出实力啊。

网友:
其实也就用到4芯,多了也用不上了。可以用好一点的线。

网友(2021-02-27):
加装二级交换机,可以,没问题,我就这样干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