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天鹅全自动波轮洗衣机TB90-1368WG

楼主(2020-10-26):
用户机原故障水位传感器坏了,换水位传感器后进水正常,洗衣正常,就是排水阀芯有点漏水,我拆掉排水阀芯重新装上后就有哒哒响的声音,换了一个排水电机还是一样,离合器螺杆也反复调试过了,牵引绳也反复安装原位置,脱水时候还是哒哒响,头一次遇到这种故障,论坛师傅有那个师傅遇到过这种故障吗?

网友A:
牵引距离再收紧点

网友:
看拨杆拉开吗?拉开了换离合器

网友:
脱水时候还是哒哒响  单独通电排水阀试试,

网友:
哒哒响  这款是变频的吧  看看是不是有皮带的    我修过小天鹅脱水有异响  是皮带问题

网友:
是离合器还没有完全脱离,可以手动调整。洗是波轮可以正反动。脱离时不动。往离合器拨杆调近螺丝距离。

网友:
解决了吗,期待结果。

网友:
再调整一下拨杆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牵引距离再收紧点

牵引距离有两个安装螺丝孔位,安装距离远位置牵引器拉不开排水阀芯,排不出水,安装近位置拉开可以正常排水和脱水,就是有哒哒的跳声

网友:
引用 楼主:
牵引距离有两个安装螺丝孔位,安装距离远位置牵引器拉不开排水阀芯,排不出水,安装近位置拉开可以正常排 ...

还是没完全拉开离合上齿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