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星ZH77A-G43如何解除BIOS写保护

楼主(2020-10-26):
  自用电脑想在DOS下升级下BIOS,就是不能读取到原机的BIOS保存,显示problem opening file for reading,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可以把芯片取下来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芯片取下来写

这个我也想过,不过我还是想进入DOS下刷,只想知道如何解除BIOS的写保护,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想过,不过我还是想进入DOS下刷,只想知道如何解除BIOS的写保护,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

那你看看主板上是否有跳线类,你发贴也不发个主板图,人家也不知道什么是什么主板,很多人也无法帮助你

网友:
编程器强刷吧

楼主:
看样子只能用编程器来升级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