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冷冰箱 不好整呀 帮帮忙

楼主(2020-10-27):
创维603的对开  有时显示代码  开箱检查  风机不转  测电压没有呀 我拔电把电脑板 打开看了下 风机电路上的没发现短路  大凯3个小时再插电  风机居然转了  以为没问题  1天过后还是不转 这种情况会不会是主板问题呀

问题

问题

网友:
弄清风扇的运转条件就轻松搞定

网友:
输出电容啊

网友:
上传冰箱背面的电路图,以便大家分析原因。

网友:
上面两个温度搞好应该就修好了。显示ER,FF肯定不对啊

网友A:
根据你的描述,请检查化霜保险,不行问一下售后ER FF代码含义,现在的维修和前不样了,以前上门测电压,电阻等,现在上门自检机器,根据故障代码检查具体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的描述,请检查化霜保险,不行问一下售后ER FF代码含义,现在的维修和前不样了,以前上门测电压,电 ...

售后说风机代码故障

网友B:
我有维修手册发不上来。也没有这样的故障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维修手册发不上来。也没有这样的故障码

咋回事啊

楼主:
我问售后 售后说这个是风机故障  但是风机应该没有问题  因为没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