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求助:NX56B

楼主(2020-11-04):
开机喇叭咔咔响,调到AV故障依旧。伴音可调,静音正常。断开TDA11135音频输出,咔咔声就没有了。求大神支招。

网友A:
应该是TDA11135挂了

网友:
这还是很老的CRT电视大规模多功能IC。这些机子还要修,是该支持一下。你只说了开机有咔咔响声。开机之后是否正常了?这种IC现在恐怕都难买到了。如果是IC坏了,不妨另购一个功放板改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TDA11135挂了

那就玩完了

网友:
断开TDA11135音频输出,咔咔声就没有了。

这是什么检测方法

网友:
TDA11135挺便宜的,某宝上去看看。

网友:
断开TDA11135音频输出如果还有咔咔声看你怎么修

楼主:
客户用的锅子,CPU音频输出断开,直接把锅子音频输入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