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检修] 飞利浦CD机

楼主(2020-11-13):
这个线路板标注是FB17和FB37的是保险吗?两个贴片上都没有原件参数,请问是保险还是电感?

网友:
我只看到满屏的黑点

网友:
  你说对了,保险。

网友:
万用表测量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不是保险,我现在查到啦,应该是磁珠,磁珠用万用表测量通的,只能证明是好的,现在测量不通,但是我不知道参数,所以没办法买,哪位高手能告诉我这个磁珠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保险,我现在查到啦,应该是磁珠,磁珠用万用表测量通的,只能证明是好的,现在测量不通,但是我不知道 ...

磁珠是什么?

网友:
FB是保险

网友:
磁珠起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