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音响索爱S18

楼主(2020-11-14):
索爱蓝牙音响高处落下,开机不显示。谁有主板电路图还是怎么维修。小白白求助大神/

网友A:
请万勇彪师傅检修一下………

网友B:
充电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试试。。。。。

充了!屏亮一下就又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万勇彪师傅检修一下………

大神在哪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在哪

自己拆开看看,无非是什么摔松脱了………

楼主:
哪个是供电脚、、

网友:
型号都不照清楚,没办法帮你分析

楼主:
大师!电池插上可以连接蓝牙,就一会电量低就关机了,这是哪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