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 电动车充电器维修分享

楼主(2020-11-17):
接到朋友家一个电动车充电器,看盒子是60伏3安228瓦充电器,5个电瓶20AH的。拆开,先查看一下保险丝炸了。测一下吧,4个整流管正常,mos管坏,采样电阻坏。又查看尖峰吸收二极管好的输出级也无短路。换上元件,给芯片3842的5脚7脚加16.5伏直流电压后,旋回到15伏,测8脚,5伏正常,6脚13伏左右。看似3842是好的。3842已经工作,mos管ds应该导通,嘀嘀档没有声音,说明6脚到mos管还不行,经查贴片电阻6脚输出处30欧的无数值,找不到用22欧代换,再次通电,测mos管有声音,用示波器测4脚有三角波,6角有方波,就是灯不亮的。可调电源15伏带动不了。通市电加灯泡,灯亮,测输出压70伏,去灯正常。加假负载200瓦25欧。转灯风扇转,测电压正常。结束。

网友:
干脆利落,修好就好

网友:
示波器不错,修复就好

网友:
我是来看示波器的

网友:
示波器不错哦!有点羡慕呃!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

网友:
仪表工具高大.谢谢分享.

网友:
示波器不错!哪里买的?????

网友:
修的挺好啊,连看奶器都用上啦,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