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力小方板E6故障的料板改208实战

楼主(2020-11-17):
从去年才开始变频板芯片级维修,现学现卖,并且只能修一些通病及开关电源引起的故障,因为修好不需检测仪帮忙。只能是相当于捡si鱼。想技术更上一层,双十一网上买了个格力和美的变频检测仪。

收到货再买了些配件,今天不太忙,找了块今年夏天换下来E6的料板,首次实践实战成功。

E6是因为三大件坏引起,4427和CPU也挂了,其它一切正常,全换好后一切就绪,开机检测测试仪还是E6,并且上机通电瞬间听不到主继电器的吸合声,再次断电放电后测量新换的4427及30J122又损坏,模块无异常。

不过这次30J122 DS极没完全击穿正反还有150K的阻值,怀疑4427质量次造成,4427的5、7脚却击穿阻值很小。

拆除4427和PFC升压功率管,暂且不换上,不上检测仪送电试板,通电后马上看见绿灯常亮,且听到主继电器吸合的哒声。还好,CPU没坏。

全部再换好再将CPU用烙铁来一遍,再次试板,久违的灯泡亮了。

灯泡亮分两种情况:
一、有时1个亮2个暗亮。母线电压一直305V,PFC不动作。
二、有时试板先1个很亮,2个暗,过3秒左右后又变成3个一样亮,不过此时实测板上母线电压380V左右,压缩机频率也上来了。

请大家看下图。

网友:
可以哦,一次成功,购买的208芯片吗?外部电路改了那些呀,目前吃瓜,没有自己改过。

网友:
恭喜实战成功

网友:
恭喜,我也正在学习修板

网友:
还得上机拷半小时~2小时最好,

网友:
三大件击穿以后  很容易把cpu   4427   变频模块击穿  手机好多块都是模块坏的  懒的修了

网友:
我也出售格力美的CPU  需要可以联系哦

网友:
老师傅只用指针表??

网友:
思路清晰,初次达到这个水平,值得称赞,值得学习!

网友:
修这个需要点耐心和手艺。

学习了。

网友:
我有个问题,原机的都有胶,用什么去的胶,

网友:
牛逼,芯片一次就能韩浩

网友:
做了十几年维修,以前碰到变频就不会搞,今年开始自学,修好了一块格力E6,又是三大件坏了,放了两年的美的E1也搞好,变频维修应该是主流。

网友:
三大件损坏为保证安全一般都连4427一起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