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恒温热水器E5风压开关故障换后美好,值得一看

楼主(2020-11-20):
以前遇到此类故障,一般换风压开关就好了,风压开关坏有几种情况:
1.用嘴洗L接口,听不见开关的按压声。
2.时通时不通。
3.导气管有缝隙。
这次遇到这台先断开风压开关两条线,放水,风机转后短接他们,开始点火,便确定是风压开关的问题,换新的故障依旧。
拆掉连接风压开关这头,让风机转起来,用手去感受它的负压吸力,感觉不到哦,以前真没注意过这吸力问题,拆掉导气管,同样用手感受风嘴的吸力,不明显,接着把风嘴拆出来看看,我的钳子一拧,风嘴一半断在涡轮壳里面了。
我问卖配件的有没有中间的涡轮壳,他回答说涡轮壳连着风机一套的,后来逛淘宝看到风嘴也有单独卖的(有图)。
用电钻把断的风嘴顶出来,看到其末端是个斜切的口,中间是空的。
我想了个办法,用6毫米粗的铜管代替风嘴,(有图)用铜管和铁壳焊接固定了一下,第一次风嘴位置不对,像图中那样就可以吸合风压开关。

网友A:
是导风管裂了还是堵了?裂了可以用AB胶水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导风管裂了还是堵了?裂了可以用AB胶水补吧,

裂了,我用铝胶带贴几圈

网友:
下了功夫

网友:
风嘴都能断,罕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导风管裂了还是堵了?裂了可以用AB胶水补吧,

估计是堵了,风嘴表面起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