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次”银都三开门冷藏柜维修记

楼主(2020-11-23):
银都3开门冷藏柜,双风冷压缩机,其中一组内漏,压缩机坏,原压缩机型号 万胜QD75H。
最后决定盘明管处理,选用8#铜管15米,用原机毛细管约2.5米长,暂定压缩机用万胜QD110Y。
请教各位师傅,这个操作有什么不妥之处,请指点一二,谢谢啦

网友A:
先不谈15m管够不够,但压缩机改配得过大了,毛细管用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不谈15m管够不够,但压缩机改配得过大了,毛细管用长了。

感谢荣昌老师指导,还烦请教原机冷藏温度设定范围为+2℃~+10℃,原机压缩机制冷量为180,QD110Y制冷量为182,两压缩机指标接近呀?毛细管用的是原机毛细管,管外径2mm,内径不好测量,估摸着是1mm。铜管只盘了背面,参阅了许多老师的帖子,用了15米,为了稳妥起见,新压机还没买呢,请问老师该如何整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荣昌老师指导,还烦请教原机冷藏温度设定范围为+2℃~+10℃,原机压缩机制冷量为180,QD110Y制冷量为1 ...

不好意思,刚才我把QD75H型看成了75Y型,所以觉得两者相距大了。
QD75H的R134a压缩机的电功率为153W,制冷量为189W;QD110Y的R600a压缩机的电功率为132W,制冷量为182W,两者完全可以互用。
玻璃门冷藏柜的停机温度为-5度左右,毛细管用2m长就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刚才我把QD75H型看成了75Y型,所以觉得两者相距大了。
QD75H的R134a压缩机的电功率为153W,制 ...

感谢荣昌师傅的指点,这下可以大胆放手干了,今天先把压缩机买上,呵呵,新手练手作,只能慢着来,后续有什么问题,还得麻烦老师傅

网友B:
好单啊  有没有棕黑黑黑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单啊  有没有棕黑黑黑

自己回收的旧柜练手,如能修好后有人要,棕绿黑黑出手,新压机,8#铜管1mm厚料,谁买到也不亏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回收的旧柜练手,如能修好后有人要,棕绿黑黑出手,新压机,8#铜管1mm厚料,谁买到也不亏 ...

既然是回收想卖好价钱 就应该把另一边没有漏的也换新铜管 这样才更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