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功放遥控器修复的可能性有多大?

楼主(2020-11-24):
ht48ra0-1,红外信号输出脚对地正反22欧,拆下来测量的,八位单片机,不知道里面有没有程序,修过的师傅说一下 准备买2片做个小白鼠实验一下,能不能成功我都会跟帖说明

网友A:
我的LED灯也用这芯片的哦。
送给你做功放遥控好吗?

网友:
期待楼主分享成功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LED灯也用这芯片的哦。
送给你做功放遥控好吗?

谢谢,已经在马云家发了两片,资料上说是单片机,就怕里面还玩程序

网友:
沒程序是单片不是机……

网友:
单片机里面肯定有烧写的程序啊

网友:
大师们这个单片能不能读写程序?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已经在马云家发了两片,资料上说是单片机,就怕里面还玩程序 ...

先学一下单片机,想办法把里面的程序读出来,买来新片子再写进去。
有程序就怪了?
所有买单片机的人都不会要有程序的,一上电就乱执行程序是危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程序才怪了呢!

关键是这个遥控买不到,代用的差不多60了,死马当活马医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程序才怪了呢!

百度搜索了一下这个芯片,看样子大概率翻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学一下单片机,想办法把里面的程序读出来,买来新片子再写进去。
有程序就怪了?
所有买单片机的人都不 ...

百度了一下,要解密,看样子这个遥控回天无力了估计遥控的主人出不了这个价格

网友:
这个就是个空白芯片

网友:
如果是自己的,上网查一下遥控器的功能代码,用单片机自己编个程序做一个。

网友:
芯片是有程序数据,市场上的都是空白芯片。

网友:
玩单片机是不是还要先学语言
反正我是不敢玩

网友D:
修一台逆变器,换了坏的电容和功率管,最后检查到单片机也坏了,不敢买空片,弃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一台逆变器,换了坏的电容和功率管,最后检查到单片机也坏了,不敢买空片,弃修 ...

能检查出单片机坏了,高手中的高手。首先要知道单片机的具体功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百度了一下,要解密,看样子这个遥控回天无力了估计遥控的主人出不了这个价格 ...

你确定单片机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