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电机哪来的动力

楼主(2020-11-24):
  年中,接一客户报修电话:家里挂式空调外机很吵,而平时是基本上听不到啥噪声的。并且外机的风扇老转,关了机也转,得拔插头才停,但一插电又转。。。
  描述到此,可能会有友友认为这是手到擒来的活。
  其实不是的,因为再进行交流,发现问题不是想的那种简单的问题。
  问询他压缩机有同时听到响声不,回答不确定;
  问询他有否看到外机接管处有否结霜或冰,回答没有;
  问询他开机制冷模式下,内机风口有立即吹送冷气不,他马上试了一下,回答说没有;
  问询他是冷暖机还是单冷机还是变频机,肯定的回答说是某牌子(说得好霸气)的单冷机。
  因为有幸客户钦点,只好带上一名师傅同行了。
  表象:
  只要不拔插头,外风机都一直在转,目测转速正常,但压机并未同时工作;
  凭感觉,风机转动时,有异常稍大噪声(非轴承机械声,而是电噪);
  地线原机接于端子左下方,并未接入端子座上,只设LN端接;
  外风机不设接壳地端;
  开机制冷及各电控均正常。
  检测:
  查市电压正常;
  10A三脚插座LN地接线正确;
  在不断电待机情况下,断开LN任一线,风机照转;
  同时断开一根电容线,竟然还可转,只是先慢后快;
  摸风机外壳,热量偏大/热得较快;
  测外机接线端子座LN=0ⅴ;L与机内銅管面则为市电压;N与铜管面无电压为0V。。。
  至此,问题是找到了,但成因该怎样去认知解释?
  呵呵呵呵
  这电机究竟哪来的动力呢?

网友:
怎么解决的?

网友A:
违背电路传输路径,单冷风机跟压缩机接一起的,而且是并,不是串,光一个风机还有可能,共用线是火,风机零线破皮搭铁倒地,或者风机线圈受潮倒地,风机能转起来,你这吹牛有点太离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违背电路传输路径,单冷风机跟压缩机接一起的,而且是并,不是串,光一个风机还有可能,共用线是火,风机零 ...

哈哈哈哈哈
大师这么说是不相信哦。
不过也不出奇哈,
因为要不是俺自己经历的,
这样的事俺也表示不相信。
但是,
大师你不能说俺这是在吹牛,
俺只是在实事求是的说一个个案,
本着求知的态度发出来,
也是想求个正确的答案而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违背电路传输路径,单冷风机跟压缩机接一起的,而且是并,不是串,光一个风机还有可能,共用线是火,风机零 ...

哈哈哈哈哈
大师可以不相信,
但不能说俺在吹牛。
只想求真相,
才发此帖。

楼主:
还怎么解决,
经过检测,
这明摆的是电机本身的问题吖。

楼主:
但就这电机的供电回路来分析,
产生这种现象,
确实是太令人费解了。

网友B:
一相一地。
没漏保?
城中村的防盗网接地也不可能达到标准4欧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相一地。
没漏保?
城中村的防盗网接地也不可能达到标准4欧以下。

用户家设有漏保的,
但并未发现有跳漏保。
俺也以为地带电或插座LN错接,
但一一排除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户家设有漏保的,
但并未发现有跳漏保。
俺也以为地带电或插座LN错接,

市面漏保有两种的,
一种是双极的,相零不分,内部有两组触头跳开。(体积是四个一位那么大)
另一种是单极的,严格区分相零。内部只有一组触头跳开的(跳相)。(体积是两个一位那么大)
用户选用下面那种,又没区分相零,就有你这次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