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小米L55M5-AZ电视无规律关机

楼主(2020-11-25):
有时能观看10多分钟,有时能观看半小时以上无规律关机,关机后不能二次开机,拍掉电源等一段时间又能开机,查了各路电源正常,滤波电容也没有变色也没有怀孕。不知找个数据刷刷机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当然先从最便宜的刷机开始

网友:
早晨。等楼下解答。

网友:
查下电视底下的开关键,经常会漏电,已修多台机了。

网友:
   应该不是数据问题。

网友:
坐等你的结果

网友:
无规律的关机,常从下几点考虑入手:
1:键控电路是否有漏电现象
2:电源部位的PFC电压是否偏低?输出端电压电容是否干沽变值?
3:主板供电电压是否异常?主电脑CPU脚位是否出现虚焊?或发热严重起保护情况
4:少数背光电路异常也会起保护而关机的
要区分是电源问题还是主板,还得分开检查,利用假负载,强制开机,单独检测电源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我上次也碰到一台和你这问题一样,是背光问题。拆开屏幕用测试器测量灯条灯珠发蓝光,换后试机一切正常。提前准备专用双面胶这种灯条原来704用粘上去的。

网友:
不是软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