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60重做系统问题

楼主(2020-11-25):
一台联想E460笔记本,自带系统是win10,最近电脑越来越慢,想改成win7系统,修改BIOS之后重做不能执行,系统保护起作用,把硬盘取下放在别的电脑对硬盘进行重新分区,放回笔记本后开机,笔记本反复重启,出来联想logo后就关机,然后自动重启,想恢复BIOS试试,请问各位大师:这个型号的笔记本如何恢复BIOS到出厂状态。

网友:
不会是有隐藏分区存在的问题吧?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主板电池抠出来,电池电源都别加,过一会儿再加电进CMOS试试看。

楼主:
谢谢师傅们,我去看看。

网友:
是不是分区格式不对?原来的是UEFI,重新分成MBR后,在原电脑上不认识,改一下BIOS或重新分区试试。另外,一些比较新的电脑不支持WIN7,还有一些改一下BIOS可以安装。

网友:
几乎所有bios都有一个菜单是恢复到出厂设置,只要你找找。

网友(2023-07-07):
bios设置没调整好!

网友:
不能装win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