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器充电两分钟就变绿灯了

楼主(2020-11-25):
电瓶车这样一半的电  拿充电器充一开始是红灯过了两分钟就变绿灯了,停止充电了。打开盖子看电池没有鼓包现象  线路没有松动和断路

网友:
电瓶断极,缺水一样会充不进电

网友:
你的万用表呢

网友:
电池是串联的,每一个电池如果坏了,应该都是问题。

网友:
先用万用表测量每一组电瓶的电压,看看电压是否相同,如果相同就统一充分放电再充电试试;如果不同应该知道怎么办

网友:
缺水导致的电压高,

网友:
基本到要钱的时候,再弄也时候不长。

网友:
基本上是电瓶的问题,不是换就是保养

网友:
电瓶的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的细心解答   直接给他换了一组 研究换新收米008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