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匹冷库机组220V电磁阀可以调动上面黄色旋钮吗?

楼主(2020-11-26):
五匹冷库机组220V电磁阀可以调动上面黄色旋钮吗?

网友:
看见能调不敢调的维修工永远不会成为优秀维修工

网友:
我猜那是个螺丝帽

网友:
顶3楼一下。

网友:
黄色按钮根本没作用的东西啊。

网友:
电磁阀就像是开关,要么通要么断,你想调成什么状态

网友:
应该是卡住电磁阀线圈的,取掉可以把线圈取下来

网友(2020-12-28):
更换电磁阀线圈的时候需要将他拧下来,其他时候无需调整

网友:
那只是个螺丝帽,我前天就取下来过,下面黑色密封的是线圈

网友(2021-05-03):
随便整 只是固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