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各位大咖,电视换了灯条后,好多条纹,有什么办法

楼主(2020-11-29):
自己换了灯,屏幕有4个薄膜排线,其中两个开嘴了,胶带粘外边也没有用。大咖们帮忙看看,条纹怎么能消除?

danbo888 -1 赞一个!
周凌峰 -2 唉,钱越来越难赚喽,用户都学会换灯条了.

楼主:
薄膜排线

松了

松了

松了

松了

网友A:
花上更多的钱就可消除。
原机故障师傅来修换基本在5-8元一吋就好了。
你这帅博来换,哎!现在10元一吋或许会好。

网友:
小钱不花想省钱花大钱吧!要么买新的,要么压屏。丢了西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花上更多的钱就可消除。
原机故障师傅来修换基本在5-8元一吋就好了。
你这帅博来换,哎!现在10元一吋或许 ...

是上门服务么?

网友:
检查软排,重新插入安装,再不行就得请大师傅了

网友B:
我看还是买台新吧,修好希望不大,如果有压屏机可能修的好。

网友:
屏整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还是买台新吧,修好希望不大,如果有压屏机可能修的好。

这边是可以手工焊回去的。
但想想楼主哪毛手毛脚的,就不提议再自搞下去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