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各位大师,帮忙解答一下

楼主(2020-12-04):
  夏普LCD-40LX730A液晶电视机故障为:

  一、电源灯为:绿色。

  二、有信号图标显示“HDM1”

  三、没有图像显示、没有声音。

  四、更换别的插孔位置也是一样故障。

  请问是什么原因?

  是不是图像驱动芯片坏了?

网友:
确保信号源正常!

楼主:
信号源绝对正常,用正常的电视测试过了

网友:
信源选择必须对应接口的呀。

楼主:
搞维修的,不会弄错信号源的输入口和信号源是否正常的

网友:
应该是,这是最基本的。

网友:
AV输入正常吗

网友:
芯片坏啦

网友:
信号选择必须对应接口。

网友:
信号选择必须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