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海信液晶电视led58k680x3du不开机,指示灯不亮,更换N17后能开机但是花屏

楼主(2020-12-05):
led58k680x3du,主板上N17坏了,导致开机后三无,N46和N13都是同型号的Q4459。应急维修,于是把N46处的换到N17那里,N46的5V供电直接用焊锡丝短接过去,开机后电视亮了。遥控或者按键开关机功能正常,喇叭也有开机音乐,只是屏幕是花的。刮屏线后也是这样。
现在不能确定是逻辑板还是驱动板或屏线哪个有问题。

楼主:
主板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A:
N17   13   46  关键是这几个输出电压都一样吗?有点看不懂的感觉..........N46的5V供电直接用焊锡丝短接????什么鬼?而且你这个屏图像是重叠如果真是这样——————————恭喜你中奖了

楼主:
Q4459就相当于一个控制开关,第4脚去控制1-3与5-8的通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N17   13   46  关键是这几个输出电压都一样吗?有点看不懂的感觉..........N46的5V供电直接用焊锡丝短接? ...

请问屏和逻辑板哪个坏的几率大

网友:
屏中间有分界线的,应该屏的问题多

网友:
楼上说得对

网友:
像屏坏了,不过建议将主板上的短接的地方电路恢复试试

楼主:
不插逻辑板开机,背光正常,插好逻辑板开机时背光有点闪烁,12v供电经过主板上的两个q4459后到屏线只有11.8v

楼主:
电源板上标注的16v实测18.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