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B2358AP可以直接代换YS2354

楼主(2020-12-05):
处处通机顶盒电源芯片YS2354雷击坏,用海信二代村村通电源芯片直接代换成功,无需更改电路,他们的脚位是一样的,参数非常接近,固直接代换。

网友:
谢谢分享,会代换的都是老司机

网友(2021-01-19):
OB235x引脚排列都一样,OB2354AP应该就可以了,2355、2358功率更大。估计YS2354就是仿OB2354来制造的,但水平差一点,故障率比较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