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美的电磁炉线盘18根,断了三根,还能用吗?

楼主(2020-12-05):
原先线盘是焊接在主板上,没有取下来。修主板的时候掰来掰去掰断了。用砂纸磨了漆包线,找了差不多粗细的铜丝,一根一根连起来。发现其中三根和另一头不通。另一头18根是绞在一起。其余15根是通的。说明这三根在这个线盘里面烧断了。我看有的线盘可能也就14根。多的可能21根。少了三根,会不会跟这个主板不配套,还能用吗?如果用的话会有什么后果。另一头18根我把每一根头都分出来一点点,另一头的18根每根跟这头15根都通的。说明应该是中间不知道哪里断了。使用的话,应该没什么问题吧?网上没有查到相关资料。

网友:
换一个吧

网友:
用不住的。

网友:
呵呵呵呵,楼下继续。我也没有看过这样的资料更没有像你这样测量。感觉它原来像老虎,后来变病猫,最好说不定是死猫

网友:
俺什么也不说。。。:

楼主:
这个应该相当于用一个小功率的线盘换到一个大功率的电磁炉上。这个中间断了不知道是不是上次炸断。还是上次炸的的原因就因为这个线盘已经断了几根。这个线盘买买很难买,闲鱼上买的二手也不知道里面像不像我这样断了几根也很难测。

网友:
干活完了,我是来看看热闹的

网友:
既然中间断了说明就有故障了,不建议再用了。

网友:
坏的上面拆一个就行了

网友:
坏了,不能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