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变频冰箱E7故障代码求助

楼主(2020-12-05):
  如题,今天客户送修一台美的变频冰箱,大约6年的使用历史,客户反馈和实际测试,冷藏和保鲜都可以正常制冷,冷冻制冷效果不好,甚至可以说毫无效果,试机中,3个室风机均正常工作,冷藏不是重点,没有拆开背板,冷冻和保鲜蒸发器拆开外面的风门挡板后,保鲜蒸发器有霜,冷冻不结霜,手摸凉感不足。目前所得结果有点迷茫,求进一步验证,初步怀疑是控制3个室走向的电磁阀故障,面板一直间断蜂鸣E7故障代码,求大家进一步指导,谢谢。

楼主:
一直有点摸不透美的家电的故障代码,不管是冰箱还是空调,一个故障代码有可能是几个意思,确实感觉到很坑爹,欢迎大家指点下。

网友A:
能不能关掉 冷藏跟变温 只让冷冻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关掉 冷藏跟变温 只让冷冻工作!!

谢谢,该机疏忽了一点,用户由于冰箱搬不出来,自行拆卸了上下4个门,才送修我处,今天早上才想起来还有门上面的塑料盖板没有安装,才发现是几个门开关和环境传感器的线没有接好,导致报警E7,E7准确说就是通讯不合格问题或者通讯问题。浏览了很多此类问题的描述,都说不准确这个意思,也只能怪美的的代码一直是模糊不清楚的,没有一个准确的含义。直指问题所在。目前已经关闭冷藏和冷冻,试机中,回到普通冰箱的维修思路上来。

楼主:
目前该机3个温室温度均可以达到要求,温度表实际测试没有问题,用户描述3个温室只有冷冻不行,现在又正常了,到底是化霜传感器问题吗还是有可能是其他的?请有经历的说一下

楼主:
最后弱弱的问一下,此类变频冰箱温度到后,会不会压缩机停止运转,还是维持低频率运行?确实经验太少。

楼主:
目前该机观察了超过5个小时左右,问题出现了,冷冻温度降不下来了,而保鲜随便都可以降到-9度左右,设置-5度左右,而冷冻设置-18,实测才-5左右,风机到现在一直正常。冷冻蒸发器管子不结霜,确实有点郁闷,难道只有焊开系统打压检测了???该机在中午时候观测温度到了后进行停机,变频板红色指示灯会闪烁,而压缩机运行的时候,红色指示灯常亮。郁闷中,好尴尬这种问题。

  该机算是转修机吧,客户是联系过美的售后,售后告知要拖走,拖车费需要自费,再加上维修费,客户经人介绍到我处维修的。难道遇到难题了??

网友:
换冷冻温度传感器

网友:
保鲜室能够设置---5°吗?

楼主:
现在可以确认的不是系统问题,今天下午连续测试,冷冻可以到-22度,看来还是电路的问题。再试机,明天再看看。这种问题真的要搞死人啊,也怕返修,好不容易来个大点的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