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note4一插安卓口充电,充电器就保护了,(没输出)求指点那里问题………

楼主(2020-12-11):
红米note4一插安卓口充电,充电器就保护了,(没输出),请问是那个元件最高机率坏………已换过充电尾插,没解决问题,拔掉电池试机一样保护,这样排除了尾插和电池问题,就只有主板问题了吧…送修又不值得了,只想自己研究一下……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烧鸡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呗,一般这个短路了

楼主:
没风枪,吹不下来

网友:
吃什么饭就是吃什么饭的。。。

网友:
这个 还是叫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吧!!

网友:
这个 还是叫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吧!

网友:
可以使用万能表测量电阻对地,正反测量对比·就知道哪里有问题了

网友:
叫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

网友:
也许只是一个小电容短路了。再查查有惊奇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