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意大利卡乐PLC控制器上的元件叫啥名?

楼主(2020-12-26):
意大利卡乐PLC控制器上的一个元件,正常有6Ω阻值,好像是保险,不知叫啥名。

楼主:
它是三层结构的,上面一层金属的跟左边焊点相连,下面一层也是金属的跟右边焊点相连,中间有一层黑色物质有6Ω阻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它是三层结构的,上面一层金属的跟左边焊点相连,下面一层也是金属的跟右边焊点相连,中间有一层黑色物质有 ...

三脚晶振

网友:
引用 楼主:
它是三层结构的,上面一层金属的跟左边焊点相连,下面一层也是金属的跟右边焊点相连,中间有一层黑色物质有 ...

具体是什么东西你也没有说清楚老主板上也有在东西、

网友:
有点象PTC

网友:
感觉是保险电阻

网友:
是什么,得看电路中的作用

楼主:
查到了,是0.3A的自恢复保险

网友:
嘿嘿哟,还猜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