膨胀阀\蒸发器\回气管\压缩机结霜问题:请教荣老师和各位...

楼主(2020-12-26):
本人新手,由于今年做桑葚生意,第1次安装冷库.外围4.9米*3.34米*2.45米高,10CM库板容积大约40立方.3相电源,4匹机组,DL25冷风机,丹佛斯内平衡阀68Z3206,3号阀芯,为保鲜库0---5度,巨化R22制冷剂。液管长6米,外径10mm,厚1.0mm;气管长6米,外径16mm,厚0.8mm
现在冷库安装好后,出现问题:
厂家技术人员说充5kg--6kgR22,
我开始充5.5kg,开机如下
膨胀阀未动(出厂时位置为顺时针能旋2圈加7/8圈,逆时针能旋3圈加7/8圈,以就是说出厂时位置不居中的,)室温20度,库温20度,开机电流5.5A,后来降为5.2A左右从18度降到0度用时约30分钟。运行时低压1.8kg,高压13.5kg,出现问题:低压偏低,正常应该3kg左右,膨胀阀整个结霜,回气管也结霜到压缩机,压缩机有露水.主要是开始从20度到10度时,降温快,1度40秒左右.从5度到0度非常慢,3---4分钟才降1度.
R22充5.5kg时,调膨胀阀,顺时针转1.25圈,回气霜化,但压缩机结霜,膨胀阀仍然结霜.
怀疑氟太多,放点一点氟,结果回气管仍然结霜,降温变慢,低压又降为1.5KG,高压降为12KG

又怀疑R22不足,再加入2KG,共7KG氟左右(上面放掉了一些)
室温22度,库温18.8度,开机电流6.1A,从18.8度降到0度用时约30分钟。(还是5度以前比较快,5度到0度非常慢,因为蒸发器里面都结霜了),膨胀阀不调时,回气管结霜,压缩机结霜,电流增大,从以前5.1--5.5A变为5.6---6.1A.低压1.4---2KG,高压14--15.2KG.
调膨胀阀,每次0.25圈,一直顺时针1圈时,压缩机才不结霜,膨胀阀,回气管仍然结霜,室温19度,库温17.3度,开机电流5.5A,运行电流5.1---5.5A,从17.3度降到0度用时28分钟。低压在1.3---2kg,高压在12---13KG波动.

问题:
1、膨胀阀一直整个结霜(正常应该45度结霜)
2、回气管运行几分钟后就结霜,导致库温后续下降慢
3、调膨胀阀顺时针1.25圈,回气管不结霜,但压缩机结霜
4、调膨胀阀顺时针1圈,压缩机不结霜,回气管结霜
5、运行时,低压偏低,只有1.5---2kg,高压12--15KG(正常低压应该3kg,高压要15kg以上,这是我观察附近其他几个朋友冷库数据,他们降温快,从11度到0度,只要9分钟,我要20多分钟,他们5---0度时,降温也非常快,我的库,10度以上比较正常,10度以下降温慢,因为蒸发器里面都结霜了)
6、压力保护器每隔3--4分钟就跳一次,一跳低压就从2kg降到1.4kg,降温就变慢!!!???

怀疑:1、管路有堵?(请问各问老师,一般会在哪里堵)
膨胀阀是新的,今天收氟后拆出来看,没堵
2、氟太多或太少?
3、DL25冷风机配4匹机太小,导致蒸发不完全?
4、系统有水分或空气?(抽真空用空调真空泵抽1个多小时,机子小,只能抽到-0.08mpa)
5、系统有漏点?(我检查三通阀接头和冷风机后面焊接处,没发现有油状物)
6、压力保护器有问题?(每隔3--4分钟就跳一次)
7、液管电磁阀有问题(我单独通电电磁阀,会开,没问题)
8、感温包安装位置有问题(荣老师说过要安装在4点或8点位置,但丹佛斯说明书又说16的管要安装在1点位置,说不能安装在管下方,因为管内有油、液会影响感温。这个安装位置在此再请教一下荣老师)

楼主:
第2次加氟2kg,后,低压会从0.14上升到0.18,但运行时压缩机结霜,(膨胀阀恢复出厂位置时),是不是氟太少,4匹机6米管,厂家说加5kg左右,我已经加了7kg了......怎么样才能提高低压运行压力到3kg(保鲜库,库温要在0---5度即可.)
顺时针调小膨胀阀流量,则低\高压压力下降,回气管霜会减少,但压缩机中下部会结霜....逆时针调大流量,回气管霜更多,......膨胀阀一直结霜,不管顺\逆时针调.....阀是新的,今天拆出来看,没堵........运行时高压表针有点波动,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混入空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2次加氟2kg,后,低压会从0.14上升到0.18,但运行时压缩机结霜,(膨胀阀恢复出厂位置时),是不是氟太少,4匹机6 ...

蒸发器(冷风机)配小了点,应该配DL30的。现场安装情况怎样?冷库库房会比压缩机高出很多吗?
现在应该先把压缩机的结霜问题处理好。压缩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有结霜现象出现!否则反应出的工况与实际之间会存在较大差距,偏离了真实性,而且效率也降低了。
膨胀阀的调节杆应基本保持在中间位置上,不要随便去调动,保持出厂状态,只有在这种前提下才能根据反应出的工况分析判断系统中的制冷剂是否合适。感温包至少都应绑扎在回气管的中间侧面上!!!并要进行保温好!!!当库温在0度以上时,系统的任何部位都不得有结霜现象出现!运行中用扳手在膨胀阀的两边侧面敲敲。
系统堵塞是不存在的,堵塞了压缩机及回气管等就都不会结霜了。压力表波动大是因为通压力的阀开大了,关小至基本稳定即可,与所谓“进空气”无关!

楼主:
谢谢荣老大早热心回答。主机放楼上,高风机1米,看资料说要做回油弯,所以16mm回气管弯成个u型去连冷风机,u型时稍微弯扁了管径,使回气管在u型弯管径变窄了点,老怕此处有问题。运行时感温包有包保温,拍照时才解开的,回气管和感温包都包保温了,结果还是结霜。
今天没法传图片了,明天上传更多图片。这个机组是全封闭涡旋谷轮4匹机,就只有出液管主机内部有个电磁阀,主机出液管1个3通阀,和回气管1个3通阀,其他地方都没有阀门可调。运行时膨胀阀里面有唓唓声,昨天收氟拆开阀芯没堵
膨胀阀在出厂位置运行时,膨胀阀全部结霜,回气管结霜,压缩机结霜
压缩机结霜运行,电流比较大,从5.5a上升到6.1a。为使压缩机不结霜,顺时针调节膨胀阀1圈,压缩机不结霜了,但回气管和膨胀阀(全部,阀盖也结)结霜
主要是开机运行约5--10分钟后,膨胀阀,蒸发器,回气管都结霜,降温变慢
还有个异常点:充氟时,开机充氟,氟充时非常慢,1两要充2分钟,1斤氟要充15--20分钟。。充氟2kg后低压压力没怎么上升,库温0--10度运行时,低压只从原来1.5kg增加一点到1.8kg左右。。。不知道是不是氟太多还是太少问题。。4匹机组现在已经加了7kg氟R22了只从

网友:
重点观察外热交状态就可以判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荣老大早热心回答。主机放楼上,高风机1米,看资料说要做回油弯,所以16mm回气管弯成个u型去连冷风机, ...

主题里已经有很多图片了,已经知道是4P涡旋式压缩机组成的外机一体机,压缩机及冷风机等技术参数都知道了。
不要多此一举做什么“回油弯”!连接冷风机的U形弯是“伸缩弯”,可以储存制冷剂液体,确保膨胀阀供液稳定而设置的,与“回油弯”不搭界。
蒸发器小(传热面积小),蒸发压力及回气压力(低压压力)必然就会低,而且制冷量小,效率低。在此种情况下如果多加制冷剂,或者加大了膨胀阀的开启度,过热度小,过湿(过潮)气体被压缩机吸入,就会造成回气管路结霜,严重时压缩机也结霜。
还是结合我在3楼中说的处理吧。

网友:
  在安装一个蔬菜保鲜冷库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就是内风机选型小了,没有合适的的过热度,膨胀阀的自动开度也小。
  最后也是全部更换了DD型冷风机,解决了12匹,一拖二冷风机容易结霜,效率低的问题。
  其实一般为了避免快速结霜,特别是水分比较大的生鲜类。使用DD冷风机觉得不错的。

楼主:
膨胀阀在出厂位置时,运行10分钟,膨胀阀整个,回气管,压缩机都结霜。
膨胀阀顺时针旋转1圈,压缩机才不结霜,但膨胀阀和回气管还是结霜。
以上在库温0--20度运行时,低压压力只有1.5--2kg,高压12---14kg。
膨胀阀在出厂时,制冷剂加7kg,请教荣老师,是不是应该放掉一些氟?

网友:
引用 楼主:
膨胀阀在出厂位置时,运行10分钟,膨胀阀整个,回气管,压缩机都结霜。
膨胀阀顺时针旋转1圈,压缩机才不结 ...

首先必须遵守这个前提:即库温(制冷温度)在0度以上时,全系统的任何部位都不得有结霜现象出现!!!否则不是系统中加多了制冷剂,就是膨胀阀的开启度过大了。如果此时膨胀阀没调动过,处出厂状态,压缩机的运转也处正常状态,那就是系统加多了制冷剂。
现在必须先让压缩机上的霜给融化掉,就暂时按你的做法:“膨胀阀顺时针旋转1圈,压缩机才不结霜”,让压缩机先恢复正常。再视膨胀阀和回气管是否慢慢也会融霜?如果坚持没有融霜的迹象,那就再适当顺时针关小一点膨胀阀(如果有继续融霜的迹象就不要再动膨胀阀了),直到全部融掉霜为止。这样压缩机和系统的结霜现象就解决了。
也可在膨胀阀的调节杆基本处中间位置上时,直接分数次慢慢放氟,就会出现压缩机上的霜首先融化,再慢慢融化膨胀阀和回气管上的霜,直到全部融掉霜为止。这样也使压缩机和系统的结霜现象全部解决了。
运行所反应出的压力先不要去顾及它,按我说的步骤一步步去实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