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东芝29VF6C纯平彩电,上下压缩,并且上下左右都弯曲

楼主(2020-12-29):
今天下午,接到一台东芝29VF6C纯平彩电,用户说屏幕放出来像藕。拆下数据块,用编程器打开,发现是空白的。跪求该数据。处理器:M37274MA-219SP  解码块:TB1251CN   场片:LA7833

楼主:
网页上查不到东芝这个型号的数据块,买也不到

网友:
这故障硬件问题引起的比较多

网友:
检查一下偏转线圈把,说不定有惊喜

楼主:
谢谢大家,我现在再去查一下,把偏转线圈拆下来看看

网友(2021-10-21):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我现在再去查一下,把偏转线圈拆下来看看

我今天也遇到一台,您那台修好了吗,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