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0d笔记本启动不了,类似台式机突然断电,请教!

楼主(2021-01-07):
华硕A40d笔记本启动不了,类似台式机突然断电,请教下可能故障,附近没有维修点!附件上传了故障现象的音频,有明显断电声,类似割纸声。

网友A:
看图还要扣积分!!!电源是否良好?

网友:
不懂,看看有没有机会学习一下

网友:
笔记本电脑断电还有声音?没有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还要扣积分!!!电源是否良好?

电源良好,内存条、硬盘换另外笔记本上也正常,

网友(2022-06-30):
拆机拿出主板来检测,看待机电流及待机电压,发现不正常的就针对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