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电路应该怎样连接?

楼主(2021-01-11):
如题:图中热电偶+、-极与4、5节点应该如何连接?

网友:
936烙铁电路图,936烙铁芯就有四根线,二根是热电偶,二根是发热芯,具体阻值不同

网友:
应该直接接在4,5节点上。

网友:
那个5芯接口的1和2是接负载,剩下的就只有4,5了,3是接外壳的,楼主想一下应该明白的

网友:
你已经知道这5个线的区分,但热电偶的4脚与5脚,不知道谁正极谁负极是吧?电路上看只是一个电阻式探头,我觉得不分正负,其他朋友发表意见!

网友:
用火机烧一下电热藕,同时用数字表电压档测量下电热藕两端有没有电压,有电压是电热藕,没有就是热敏电阻。

网友:
级别这么高应该自己能看得懂

网友:
热电偶的极性与U1A运放的输入端极性相应。

网友:
热电偶接4、5脚,不分正负。

网友:
热电偶的话,插口4脚接+,5脚接—的。看运放,3脚是+输入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