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款冰箱的温控器怎么拆?

楼主(2021-01-16):
新手请教,在冷藏箱的顶部,没有看到螺丝,好像也没有卡扣什么的:

楼主:
再来一个图片

网友:
旋转一个角度可以拿下来

网友:
头上扭下来

网友:
灯罩拿下来

网友:
灯罩旋转一个角度就可以取下来就可以看到里面的螺丝了。

楼主:
灯罩没有旋得动,平口起子翘了下,最后一个卡扣还是断了

楼主:
这个温控器是什么类型的,什么的可以替换:

楼主:
图片看下:

楼主:
再来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