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长虹液晶电视,屏幕人物面部太亮苍白

楼主(2021-01-16):
品牌:长虹
型号:LT26610
问题原因:1.电视画面比较亮,但也不是很亮,
2.只有在看综艺节目和广告时,人物面部画面显得太亮,苍白。
3.在看电视剧时,又好像画面正常,
4.用电脑VGA接电视端口,画面完全正常,
5.逻辑板各个电压也正常,

师傅帮我分析分析是什么原因,

网友:
无图无真相,全靠凭空想象和猜测

网友A:
信号源接口清理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源接口清理一下试试

AV1和AV2都试过了,不行,VGA试过正常,

网友B:
VGA正常,可以代换一下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VGA正常,可以代换一下主板。

师傅,为什么这么肯定是主板问题,,难道VGA不经过主板吗?

网友:
VGA正常,换主板肯定好

网友:
VGA正常AV不正常,主板不一定正常

网友:
把亮度,对比度,背光调低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师傅,为什么这么肯定是主板问题,,难道VGA不经过主板吗?

VGA和AV的通道不一样,VGA正常,应该是AV通道出问题了,还是主板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