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多以前修的滚筒洗衣机又响了

楼主(2021-01-18):
昨天修的松下滚筒洗衣机换牵引器,换避震,补排水管漏水,顺便把两年前  洗涤加热管密封胶处补漏   图片拍下来,               当时换轴承把发热管拆了,装回去漏水拿胶水补上了,证明胶水很好用也一直在用,下图,缺点是胶水要一个晚上才能干,有时候急不得大家一般用什么胶水补好,而且容易干的。     顺便试机脱水    ,洗衣机轴承的轰鸣声音又来了,
                          算来是一年半多开始逐渐有小变大声,  有轰鸣声是滚筒内筒倾斜45度的如   松下  ,三洋都是,轴承坏了连水封换也就得最多2年讨厌的轰轰声又来了,再坏再换也是有一台是同村的,然后再叫我修   我举手投降了               ,,          ,                                     ,密封水外圈防水内圈打黄油认真处理了,轴看了也不磨损,  像海尔美的内筒不倾斜的换又得好多年了都不要紧,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现象,  为哪里的原因引起的

网友:
应该是换的轴承不行。

网友A:
洗涤水位高不高?还有就是用水,如果是地下水肯定容易坏,剩下的就是洗衣频率高低和洗涤衣服脏还带有沙子什么的。
遇到轴承座被扫膛导致转动没有原来那么精准,使用一年多就坏了,没啥好办法只能报废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洗涤水位高不高?还有就是用水,如果是地下水肯定容易坏,剩下的就是洗衣频率高低和洗涤衣服脏还带有沙子什 ...

好的谢谢大师提醒,水位不高,水是村里是地下水塔水的,同村也有用其他滚筒洗衣机都没有事,以后会注意的,水封  轴承是网购的会不会与质量有关

网友:
滚筒洗衣机的通病

网友B:
把三脚架也换了吧,倾斜更容易进水,轴承容易坏;以后自己遇见这种机器,三脚架一起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三脚架也换了吧,倾斜更容易进水,轴承容易坏;以后自己遇见这种机器,三脚架一起换了。 ...

有遇到同样经历吗,关三角架的事吗?三角架磨损引起的?

网友:
如果更换轴承还不行,可能是三脚架有断裂的部位,导致震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