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行左边有垂直亮带,屏幕有回扫线

楼主(2021-01-19):
收到用户一台彩电8873芯片组装机一枚,通电高压包冒火0576.换了相同型号。电源部分有一只高压电容炸了,也换上相同型号。接下来开机就是看到这情况,屏幕回扫线和垂直亮带,接键没反映。会不会是消隐电路故障。很少修彩电不知这是什么部分电路引起的现象。主电压130v  27v  12v.视放电压高了些222v.加速极300左右。查了8873块各电压相差不大,就复合信号5.3伏,资料是2伏电压正常。以前有发表求教过,有大师傅热心指教已有修复过机子。望有热心大师指导,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A:
高压包质量问题或者行AFC有问题,再严重点就是打火打坏了数据和超级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包质量问题或者行AFC有问题,再严重点就是打火打坏了数据和超级芯片。。。 ...

嗯嗯!用a40高压包代换后怕参数不对,又换上同型号的高压包了,三个视放电压210伏左右,断开尾板电压也不变。
这剩换芯片和数据了。好乱,修的没有头绪,,,请问仁兄这屏幕上的左边的垂直白边是什么问题?行的逆程和校正已检查也代换过一些了。无果!

网友B:
深度怀疑视放电源滤波问题。

网友C:
这现象好像是总线数据出错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深度怀疑视放电源滤波问题。

是300伏滤波吗?130伏的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现象好像是总线数据出错导致的。

没遇到过,先换主芯片然后不行再弄数据!修好分享结果:

网友:
接键没反应,不会是消隐电路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