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热水器热断路器一直跳

楼主(2021-01-20):
因为自己是店面房,没有办法测试热水器
今天维修一台热水器   是不通电  拆开热水器检测 温控器不通  就以为更换温控器就行了 灯亮会加热  收了100块,开心的跑回家了   过一会儿用户跟我说又不会来了 一查漏电保护器跳掉了,不复位了  烧坏了  因为没有备用件去五金店一问,80块一个  我就说先直接快递帮你买一个  用户说可以  然后接上后  灯亮加热热水出来   我又回去了  用户又说不行了 好了,已经跑三趟了  拆开。热断路器跳掉  过一会儿测试又跳掉了一般这个不会坏  安全起见我就直接换掉  还是会跳掉
我还以为加热管有问题,拆开好的
我想问各位师傅,是我漏电保护器没安装引起的热断路器跳掉   还是其他原因引起的  本来很简单的一个大型电热水壶   被我修了跑了好几趟  主要这个不像电视一样可以测试  又不能在用户家一直等加热要十几分钟

网友A:
你这样盲修 自己很累,还不得到用户认可!!

楼主:
可能我比较笨,我脑海里的原理是  电热管加热  温控器检测到温度到预定值停掉 然后热水器冷水又放上去  温控温度下降 开关闭合导通  热水器又工作  难道不是这个原理吗?还有哪里是我没检查到的  热断路器我看了一下是92度,它会跳掉   但是我不知道。他是热水到了92度跳掉,还是说外壳到了92度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盲修 自己很累,还不得到用户认可!!

我也知道啊,但是条件有限  我自己跑来跑去也麻烦,用户也不舒服  所以请教各位师傅

网友:
热水到了92度,再不保护,就要烫猪了。

楼主:
各位师傅,帮我想想办法吧  我一个人想破脑袋想不出

网友B:
热断路器是保护性的,一般不跳。根据你说的,应该是你换的温控器有问题,到了该跳的温度不跳,一直加热,最后导致热断路器跳。一个是型号不对,另一个就是感温头位置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断路器是保护性的,一般不跳。根据你说的,应该是你换的温控器有问题,到了该跳的温度不跳,一直加热,最 ...

师傅说的好像有道理  我之前怀疑是我换的温控器不对  因为我买的是这种通用的  原型号买不到  型号输入都没有  我今天接通电灯泡,用冷水和热水测试应该没啥问题   可能是个感应头的位置不对 银白色是我新换的 铜色的是老的

网友:
感温头插深一点试试………

网友:
原温控器拆了修好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