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器插上电家里电压升高

楼主(2021-01-21):
今天听说了有一个用户,拿回去一个新的充电器,用来充牙滴的电动车,结果家里节能灯坏了一箩筐,去用户家测量插板正常,220。插上充电器能充,但是插板电压升高到310v左右了,拔掉又正常了。
我想问问各位师傅,这种遇见过吗?
如果有,能不能做一个可以防止电压逆变回流主线上的插座,单独给充电器用。。以免不小心买到次品,或者充电器损坏导致家用电器损坏

网友A:
电源净化器就是这个

网友B:
网上传的和真一样,我遇到一个确实烧了东西但是充电器有毛病!这玩意不是能充电就是好的

网友:
遇到过,主净化器脚软有点虚

网友C:
有这回是吗?什么原理?

网友:
没有遇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净化器就是这个

是这样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传的和真一样,我遇到一个确实烧了东西但是充电器有毛病!这玩意不是能充电就是好的 ...

拼多多买的牌子的,便宜,拆开竟然都是二手修过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这回是吗?什么原理?

交流电源上除了50Hz的频率之外,还夹杂着其它干扰进来的波型。
开关电源本身就是一个振荡器、发射源。
当山寨开关电源设计,印板,选件上相互处理不当。内部的振荡器就成了向外的发射器。
通常是基次谐波向外干扰,最强烈是五、七次谐波。
当谐波与电源同相相互叠加,高压就产生了。
或者是谐波刚好与电源上的其它开关电源产生振荡,那么高压必定产生。
二楼电路就是一个标准的滤波抗干扰陷波电路。

网友:
加个电源滤波器,淘宝多的是,工控PLC必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用

这样就是把电动车充电器与家用电器隔离了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交流电源上除了50Hz的频率之外,还夹杂着其它干扰进来的波型。
开关电源本身就是一个振荡器、发射源。
...

二楼电路能把充电器与家用电器隔离,装在充电器前端,就能保护全部的家用电器

网友:
一个充电器产生的谐波就这样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就是把电动车充电器与家用电器隔离了对吗?

不是隔离,是滤除充电器对电网的干扰。有地线的话用这种,效果更好。

网友:
那个电车充电器就是不合格的产品。

网友(2021-03-03):
这个听起来很吓人,一不小心家里家电要烧好多

网友:
这个我碰到过,主要是电动车充电器的问题,也不用去搞什么电源净化器什么的!

网友E:
直接更换充电器的主滤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更换充电器的主滤波电容

一针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