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钢小仪

楼主(2021-01-21):
看到旧磁钢上标有B140,以前我没有注意到电饭煲磁钢限温器还有型号区别,都是拿坏的实物去配件店买新的。

上网搜“电饭煲磁钢型号”,有人说“上面标的是磁钢的失磁温度,,145   155  165  170  180等等,,一般的情况下900W左右的饭锅165-170的基本上就够了,,最好是165的,,再小一点的用145-155的,,如果用180的有可能饭糊或者烧发热盘,,1000多的用180的比较多,,上155有可能就做不熟饭

网友:
恭喜发现"新大陆"

网友A:
不对吧这玩意的居里点一样好像103度!且180度的都超温烧保险了,那要是6千w的是不是得1000度生铁补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对吧这玩意的居里点一样好像103度!且180度的都超温烧保险了,那要是6千w的是不是得1000度生铁补锅吧! ...

看来你该补下课了

网友:
谢谢科普知识

网友:
这个真没留意

网友B:
胡扯,这根本不是失磁温度,完全是扯淡。180摄氏度什么概念?饭早变成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胡扯,这根本不是失磁温度,完全是扯淡。180摄氏度什么概念?饭早变成碳了 ...

你见过一锅饭够30--40人吃的电饭锅吗,这种锅你换145的煮出来肯定是牛头饭

网友:
一锅饭够30--40人吃的电饭锅没见过,这已经超出家电维修的范围了
以点带面,纠结这个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