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力2P定频柜机悦雅 电辅加热不工作

楼主(2021-01-22):
最近遇到一台,断电重启电辅加热工作15秒左右停掉,外风机不送电,更换管温传感器故障依旧,更换内机主板,故障依旧!现在找不到解决办法了,望大神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楼主的几句话虽然简单,却概括扼要,一语道出了我们苦想多年的而不可得答案的几个重大问题的根本。

网友:
外风机是不送电还是有电不转?内风机和压机都转吗?

网友:
查工作电流  管温  环温

网友:
定频好修,机器有代码吗,内外接线柱的电压

网友:
是不是压力保护了

网友:
该换人了。找不清原因,别难为自己。

网友:
这很明显的内机盘管温度太高了   是不是内机阴面太脏

网友:
内机管温20K有没换错?必须安装在原来的位置

楼主:
管温换了3个了,是放在原来的地方,还有,主板也申请了一块新的,外风机没电送过去!跑了好几趟还是修不好,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