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夏普60LX565A 又背光黑屏

楼主(2021-01-24):
背光灯亮但无图像,拆开机器拔掉逻辑板右边屏排线,开机右边的显示就正常了,逻辑板上的芯片也会发热,如果两根排线都插上逻辑板芯片是冷的,请问,这是逻辑板坏了还是屏坏了?

网友A:
请问;没买到万用表吗?
学校没教,左右边板电阻对比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没买到万用表吗?
学校没教,左右边板电阻对比法吗?

我不是专业学的,电路什么的不太懂,就会换换电容刷刷数据换换板子测测屏啥的,师傅能不能请教一下啊,万分感谢

网友B:
可以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坏了。

大师,是不是y边TAB坏了,撕耳朵能好不?

网友:
既然楼主喜欢折腾 何不上一台压屏机试试,

网友:
屏问题,建议送师傅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修好。

师傅,怎么能修好,撕两边耳朵能好吗?还是要压屏,我这是县城没有能压屏的地方,压屏15块钱一寸太贵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师傅,怎么能修好,撕两边耳朵能好吗?还是要压屏,我这是县城没有能压屏的地方,压屏15块钱一寸太贵了 ...

找到坏屏那边的Y供电的电极线,用金手指粘起来隔离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坏屏那边的Y供电的电极线,用金手指粘起来隔离即可。

昨天晚上我把坏的左边屏和逻辑板链接的地方贴了15个接触点,然后左边屏幕发黑,又把屏拆了撕掉了左边的五个耳朵,图像大部分正常了,但是左边屏幕左下角有几条很虚的线两条一组,线条越往右边越淡,如图这样,请问这种情况下是不是耳朵撕多了,请师傅指教一下,真的万分谢谢!

网友B:
把隔离的15颗线在加5颗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隔离的15颗线在加5颗试试。

嗯 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隔离的15颗线在加5颗试试。

有点不敢试  现在有几条虚线现在能正常看了 不太影响观看,怕加垫给屏弄烧了

网友(2022-07-31):
引用 楼主:
昨天晚上我把坏的左边屏和逻辑板链接的地方贴了15个接触点,然后左边屏幕发黑,又把屏拆了撕掉了左边的五 ...

没有撕干净,应该热风枪加热撕,用酒精或者洗板水擦拭屏压TAB的地方,把残留热压胶洗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