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的电脑只升级固盘有多少提升

楼主(2021-01-26):
家里电脑比较少用,有时半年没用一次,2008年买的电脑,现在超经慢,经常又无故系统奔溃死机,这个原因是因为现在的软件越来越大导致的吧?硬盘也好好的啊,反正电脑一向用得少,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期间老会系统崩了,然后弄坏硬盘,都换两个硬盘了。现在想换一个固盘,不知道有多少提升,主板是昂达780G的,内存4G,DDR2,CPU是AMD的,好像是4500+还是什么,忘记了

楼主:
对了,这个固盘是铠侠好还是英特尔好点?不知道怎么选

网友:
一般用途装个XP够了,比升级硬件来得快

网友A:
DDR2的条子就别折腾了,受平台的前端总线的影响,已经限制住了,还是淘套二手平台换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DDR2的条子就别折腾了,受平台的前端总线的影响,已经限制住了,还是淘套二手平台换上吧! ...

这么说要主机全换咯,但电脑一年都用不了二次,换了主机过几年又是要换

网友:
按你说的可以用,换了质的飞跃 换威刚硬盘

网友:
古董机,非要升级的话,就搞m.2固态,然后搞个pcie转换成m.2接口的插板。并没有比sata固态贵多少

最大的问题是,你用的少,投资不值得。

网友:
固态硬盘,天壤之别

网友:
我的一样是机械硬盘,装XP启动20秒。

网友:
除了机箱全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