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 WQP6-3602A-CN 洗碗机

楼主(2021-01-26):
插上电源,电源开关正常,按开电源开关后,程序菜单循环显示,除电源按键外,其他按键不起作用。请问这是个什么现象?

网友:
说明书找出来看了,在问。要不花钱找 医生 看看

楼主:
使用说明书上没有这个现象说明,中午才用了的,没有问题。现在按下电源按钮,蜂鸣器鸣叫正常,然后5个洗碗程序的指示灯轮流点亮,往复不停,除电源按键外,选择程序按键及所有其他按键不起作用,关闭电源,拉下插头半小时后,再插上插头,仍然如此

网友:
故障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说明书上没有这个现象说明,中午才用了的,没有问题。现在按下电源按钮,蜂鸣器鸣叫正常,然后5个洗碗 ...

请问,解决了没有

楼主:
没有,解决,还是那样

楼主:
考虑到多种故障,都与漏水、水压有关,先检查是否漏水(没有漏),特意把进水关掉,并卸下进水管(目的是卸水压),开机,故障依旧,打开水阀,再开机,故障依旧。
只有等大侠们指导了

网友:
考虑门没关好

楼主:
我也想过,是不是门关的不到位,反复很多次,而且稍用力(比平时),开关门很多次,不行。奇怪的是,今天早上起来,试一下,毛病居然没有了!而且怎么试怎么正常。晚上实战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