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入门] 电位器这样接会短路吗?

楼主(2021-01-29):
我发现一个老师弄的这个电路图,我按照这个图接好以后开始好好的,但没几分钟就烧了电位器,请问电位器的三根线这样接不是等于短路吗?

楼主:
麻烦大神看图评论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电位器这样接应该没有问题,你的输入电压是多少伏呢?

网友B:
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位器这样接应该没有问题,你的输入电压是多少伏呢?

69v左右,开始这样接没问题,没几分钟电位器就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妥。

这样不是相当于把69v正负极通过电位器短路了吗?

楼主:
对电位器电路接线不太清楚,麻烦各位大神指导一下谢谢,学习过程有点蒙圈

网友:
上实物图看看

网友:
电位器不是有阻值吗

网友:
电路图没问题,你的电位器接错线了才会烧,发实物图片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