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教程] 求:魔百盒CM101S刷机方法

楼主(2021-02-05):
我是江苏的,请教各位师傅,我的魔百盒CM101S——M8214(不是M8233的)刷机方法,按照网上下载四个文件到U盘不用刷机的方法,总是见不到小机器人,我是第一次搞,以前中九刷机我搞的较多,刷机线是自己用晶体管组装的,这个请教各位师傅给予指教,谢谢!

网友A:
插入u盘,短接芯片1.2脚后,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入u盘,短接芯片1.2脚后,开机。

真的吗?有点怀疑

网友:
文件对不对,并且要放在U盘的根目录

网友:
的确是真的 101盒子就是这个方法,,可能楼主的文件不对吧!!

网友:
要弄这个多去当贝网学习资料,老式的可以刷,最近的好像不行,加密升级了,反正朋友给我的一个,我给重新刷机了,有路由器密码的话,任何网都能用,解除了原来的限制,就是破#了

网友:
短接刷吗

楼主:
插入u盘,短接芯片1.2脚后,开机,多次不行,估计新板的不行。